电源管理芯片的PG脚电压低

楼主(2011-10-07):
电源管理芯片的PG脚电压低才0.2。CPU供电正常.......时钟有发烫应该有工作,没复位,怎么解决.......

网友:
这个就是没 有PG电压,查其上拉或者芯片

网友:
把PG那个脚撬起来,看看是不是下级电路有问题,把它拉低了。

网友:
检查芯片供电,和下级电路吧

网友:
电源问题很好查的,,耐心点,,看看其它的工作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查看周围电路

网友:
查看周围电路,是否有元件损坏,将其拉低!

网友:
查上拉电阻   电源芯片坏  上拉电阻坏或者经过转换线路三极管坏  桥坏拉低了pg

网友:
现在这个机器好了没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