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液晶6734-AC1白屏求解

楼主(2011-10-07):
IBM液晶6734-AC1开机白屏,接不接信号线都一样,能正常开机和关机,但就是白屏,白屏6-7秒后进入待机状态,,第一次见到IBM的液晶,有点头晕,
高压板上用的,5706,,

网友:
你这个机开机白屏6-7秒后才正常,有可能是因为屏供电滞后所致。

网友:
如果屏供电正常,多半坏了。

网友:
仔细看了下,应该是屏线问题,但我不会搞也没资料,有没有人能传个资料我啊,
另外供电组5V正常,另个还有2.7V的供电,不晓得咋用,
换下电容也是正常的,原是16V470换成16V1000。还是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