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触发如何维修

楼主(2011-10-07):
要是遇到笔记本有待机但是不触发要从何下手   先从那里检查呢?

网友:
先检查开关脚有没有 3V 和开机瞬间 这个3V有没有跳变。
看各个电感有没有待机时的 3 V  5V   有没有明显短路的电感。
一切都正常了以后,检查EC工作条件,EC和NQ的通信情况。
可以尝试刷BIOS。
  理论上是这样说的。 具体检测要看电路图查具体脚了。

网友:
根据上电时序来跑

网友:
不触发说明触发条件没满足,查开关是否有电压,,待机电压是否正常,,南桥EC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哈哈  那你照南桥的开机时序来查啊

网友:
这个怎么说呢?当然要先看待机是否正常。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  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按照时序来吧,时序很重要。楼主实在不明白可以去讯维实地培训下

时序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