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K23加电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1-10-07):
故障现象:电流跑能一跑到1.1几然后掉下停在0.94---0.95A,屏幕不显示.
处理过程:那天我手里有笔记本在修,是老板亲自操刀的.先说下我们老板,他自己开店修硬件有六年了,经验是相当地丰富的.老板拆了之后就跟我说,这款是集成显卡的,先干北桥,他就用风枪吹北桥,过了一会等温度冷却后,开机亮机了.问题找到了,通知客户更换北桥.
       更换好北桥之后,测机测了两天没问题,再次通知客户笔记本已经测稳定了,可以随时过来取了.
     第二天客户拿走,可没过几天客户又拿回来了,说是不开机了,现象跟以前一模一样,难道老板没有把北桥做好,老马失前蹄?拆出主板正想放到BGA上面加焊一下,老板就说桥先不用去怀疑,我做的桥没有问题的,叫我查下是不是其他什么问题.
   没办法谁叫他是老板呢?旁边的同事说会不会是BIOS问题,我们觉得不太可能,先从简单的做起吧,放电吧!拆了电池放电下,开机居然亮机了.
真高兴没想到问题就这么简单,一骨碌就把机装好了,可一开机又回到重前的现象了,电流又停在0.95左右不亮机了,
难道是有什么设备引起了,就挨个挨个拆,最后拆到一个拆指纹触摸感应的那个设备就能亮机了,一拆上此设备就不亮机,问题终于找到了,原来就是这个问题,看来以前肯定是误判了,指纹触摸这个设备有问题引起加电不显示.
   看来以后可不能大意,这个问题我还专门写入我的日记里面,现在发表出来供大家分享!

网友:
那难道说刚开始北桥是好的么?

网友:
指纹有的时候会干扰LPC总线的把?

网友:
我也有这种感觉,有可能就不是北桥的问题啊!

网友:
这问题比较怪啊

网友:
不太可能吧,怎么会是它捏,我上次也遇到一个,没修好,难道也是这问题

网友:
是真的呢?我就是拆了指纹感应这个就好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