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不加电

楼主(2011-10-07):
各位朋友.我今天接了一台HP 4411S
笔记本
一台,故障表现为不加电.当我把主板拆下来之后,居然开机了,哪儿也没有动.可是用了一下午关机了,就不不开机了,发现插上电源之后,AC口灯为黄色闪烁,请问一下这个正常吗?
笔记本

网友:
肯定不正常 看电源接口中间针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上次遇到一个,他内存有点问题,不是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