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不工作求助

楼主(2011-10-07):
有一块富士康给ACER宏基OEM的845GL主板,只要一上电,不用按开机键,鼠标灯就亮,键盘灯闪后立刻熄灭随后NUM键不能点亮,CPU风扇一直转,测量电源各输出电压(+12V)为11.59V,(+5V)为5.25V,(+3.3V)为3.41V,(+5SB)为5.1V。前置USB/PCI的+5V有。

CPU周围的MOS管(六个,4个06N03和2个14N03)都有1.53V左右,北桥和PCI之间有1个MOS管(45N03)也有1.53V左右。内存旁边的1个MOS管(D2118)+2.5V电压也有。

主板上的留的测试点都没有标注具体的测试项目,但是都测不到电压,不知为何。

手摸南桥有正常的热度,北桥没有温度,CPU散热器也没有温度,显示器无显示。换过CPU和内存,确定都是好的。

我是新手,想请教是不是应该测试南北桥供电了吧?测试点该如何确定?请高手给指点一二,万分感激!!!

刚刚又测量了一个主板电源接口旁边的一个MOS管(15N03)输入3.4V,输出1.3V,不知道这个1.3V是干啥用的?是VTT?

补充内容 (2011-10-8 16:26):
北桥散热片取下后,上电量各电容供电电压。下面有图。
注:CPU用的CELERON 2.4G/128K/400.

网友:
CPU 供电 内存供电都量了?

网友:
内存旁边的MOS管已经量到2.5V,内存PIN1=1.3V,PIN7=PIN180=PIN184=2.55V.
现在手边没有假负载,还有别的方法量CPU供电吗?用数字万用表。

网友:
北桥散热片取下后,上电量各电容供电电压。
注:CPU用的CELERON 2.4G/128K/400.

网友:
北桥的各点供电电压都有了,怎么一点温度都没有呢?请高手给指点一二。

网友:
怎么就没有朋友给指点一下啊?好郁闷。

网友:
看看还没有朋友来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