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945GCM5不跑码

楼主(2011-10-07):
MSI 945GCM5故障现象不跑码,无时钟,14.318正常,时钟芯片为954519BGLF,供电3.3V正常,CPU出来的VTT-PG为1.2V,谁有这个时钟的资料给提供下,或这个芯片的VTT-PG脚是哪一个?不胜感激!

网友:
谢谢,已解决VTT-PG电压过低,导致时钟不起振,跑线到CPU旁一开关三极管C极,测得BC正反向400R左右,不正常,拆下测量正向600R反向无穷大,再装上测量  好了!阻值正常了!上电试机 VTT-PG 3.3V出来了,时钟也有了,顺利跑码  试半天正常。但唯一不太清楚的是刚开始为什么BC只有400R   拆下再装上就正常了?难道是灰尘在做怪?

网友:
现在我拿到这款主板,先做的就是清理,再用洗板水刷一通,有的就这样神气的好了!特别是I/O和时钟那一定要好好清理!!

网友:
那太神奇啦    没见过     也没有清洗过

网友:
我没见过怎么神奇的

网友:
无主时钟一般就是en信号不正常,和时钟芯片脚位腐蚀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