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掉电

楼主(2011-10-07):
  大家好,本人刚学这个没多少时候,现在手上有一个长城电源,光带主板没问题,可是加上硬盘和显卡的时候,没几秒就自动掉电了,还请各位师傅指点指点,

网友:
晕  你先一个一个排除啊   看到底是插硬盘掉电还是插显卡掉电   这样可能是其中一个短路了

网友:
二楼说得对   看看到底是哪个导致的

网友:
应该不足A了,带不起来更大的负载,没有电容爆浆吗啊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带不起负载造成的,拆开看看有没有爆电容

网友:
确实是带不起负载,不过我看了,没有电容爆的啊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两个现在,一个航嘉一个长城。都懒的弄了

网友:
那就查开关管前的推动管噻!类似1815的。

网友:
如果你断定是电源方面的问题,那应该是电源的负载能力不足,慢慢查吧

网友:
我把两个大电容给换了,故障就没了。哈哈

网友:
可能是电源负载造成的

网友:
如果待机电压正常 直接换5  12V输出整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