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块M2N68-AM SE2 板子无法关机!

楼主(2011-10-07):
各位老大!有一块M2N68-AM SE2 板子无法关机。具体现象是可以触发开机,运行正常,复位针可以正常复位,但是无论是在系统里点关机,还是按机箱开关强制关机都关不了,电源、cpu风扇一直转,这时再按复位开关和开机开关都没有用,只有拔电源线!各位老大看看是什么故障?

网友:
查SLP S3#这个信号.

网友:
AMD架构的   不能关机应该与IO有关系     用锡拖一遍吧  不行换掉   期待结果

网友A:
可能是触发电路  或者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呵呵,我是个新手,麻烦你能说具体一些吗?拜托了,我这个板子能开机能重启,运行正常,就是关不了机!对了,集成的网卡是坏的,绿灯常亮!,不过网卡坏之前就有这个毛病!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触发电路  或者是南桥的问题

但是这块板子可以开机呀,能触发!用起来和好的板子一样,就是关不了机,电源和cpu风扇一直工作!无法再次开机和复位!

网友:
    在IO上面找SUS B#或者SLP S3#这个信号.这两个信号一个意思.AMD的是前者,INTEL的是后者.你点开关之后看此信号有变化没?    没的话查开关到IO IO到南桥 南桥再到IO之间的线路   有的话查IO到绿线的线路/

网友:
哈哈,我也遇到过,搞不好。直接拔了复位线!!!!~~希望能看到能完全解决的贴子~~

网友B:
查一下开关到IO到PERBIN信号有没有就是你短接开关的时候有没有被拉低。在查IO到绿线的PSON信号有没有,可以把IO的那一脚撬起来量一下IO有没有,有了就查一下他们之间的线路不行就换一个IO 看一下,对了你可以先清除一下COMS

网友:
你还是拿芯片级维修部吧,你自己搞不定的!

网友:
pson所连接的电路看看,应该是直接对地短路了

网友:
我有一块板也是这样的,不能关机,其他全正常,AMD的板

网友:
8712f-s kxs jxs这几个I/O出现开机不能关机,十个九个就是它的问题

网友:
谢谢这里的各位老大,真心的!这里的人特热情,谢谢。

我现在手头上没有8712f-s kxs的IO,只好先放置了!对了这个IO有没有别的型号可以代换?

网友:
无法关机,是南桥没有持续的3.3V出去, 查触发形式是南桥+什么,就查3.3V是哪个脚,跑线路到南桥

网友:
我也碰到同样问题,帮顶,我的板子之前点不亮,当时换了南桥晶振处的822排阻后可以点亮,之后用U盘进了次PE后认为已修好,便搁置一旁,具体过程不记得了,这几天接台机子客户要换板拿出来装了系统后才发现关不了机,关机后诊断卡复位灯常亮,关机键和复位键完全失效,本人菜菜鸟,请高人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开关到IO到PERBIN信号有没有就是你短接开关的时候有没有被拉低。在查IO到绿线的PSON信号有没有,可以 ...

感觉说的特别在理,请教一下,PERBIN信号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觉说的特别在理,请教一下,PERBIN信号什么意思?

就是开关针连IO的是一个高电平,不是有两根开关针吗?有一根有高点平就对了,还有一根是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开关针连IO的是一个高电平,不是有两根开关针吗?有一根有高点平就对了,还有一根是接地的

十分感谢兄弟

网友:
换个I/O试试了

网友:
查北桥供电有没有关闭

网友(2011-11-11):
还是没弄清楚,到底是哪坏了。。。。。。。。。。。。

网友(2012-05-24):
兄弟,请把结果说一下,谢谢,我的这样的都是换I/O就好,还没看到别的问题

网友:
正好手上有一块一样的,问题也一样,求解啊,

网友(2012-11-02):
绿线应该是这样跑过来了

网友(2014-11-17):
把桥旁边的 两颗822换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M2N68 AM SE 主板 也是不能关机,什么都正常 就是不能关机 系统关机后黑屏 风扇还在转, 直接触发开关 黑屏 风扇还在转,  io 是 IT8712F-S  KXS 的 已经订了一片换上 还是一样的问题,

导致不能关机的原因是 开关按钮坏了 长时间短接通路 才出此现象, 现在不知道往哪里查了, 应该不会是复合桥坏了吧

网友:
加焊复合桥 OK 了!  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