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4232p bios分解求救

楼主(2011-10-07):
dell  la-4232p   这机子BIOS在官方下载来就EXE,要怎么分解,

网友:
下面那个RAR就是官方下载来了,不会分离,会的大哥帮帮小弟。

网友:
路过啊      我也不会   期待答案啊

网友:
转一个人家发的,看看你有用不

    运行ULTRAEDIT32编辑软件,打开下载的DELL Studio 1555自刷新BIOS文件,这里文件名为:1555_A07.exe,如下图:

    文件打开后,点击ULTRAEDIT32--工具栏--“搜索”--“查找”,输入“rar!”然后点击“查找”;注意,一定要选择“查找ASCII”复选框;如下图:

    搜索“rar!”时,在搜到第一个“rar!”时,别管他(第一个是WINPFLASH刷新程序的压缩包),继续向下搜,搜到的才是BIOS文件,可从显示的文件名中判断,如下图:

    记下搜到的第二个“rar!”的地址--20BEA4H,下面要做的是,将地址20BEA4H前的内容全部删除,然后将剩余的字节保存,即为BIOS文件RAR压缩程序。

    在WIN操作系统下,选择“开始”--“所有程序”--“附件”--“计算器”,运行计算器程序,选择画图工具栏--查看--科学型,然后选择十六进制复选项,输入地址“20BEA4H”,然后选择十进制复选项,得到要删除的十进制数值“2145956”如下图:

    在Ultraedit32中,将鼠标移到已经打开的文件的头部,即地址00000H处,在Ultraedit32工具栏--“编辑”--“HEX插入/删除”选择“删除”复选项,输入删除的十进制值,即上一步算出的“2145956”点击“确定”即可删除。

    点击确定删除完成后,将剩余的字节,点击Ultraedit32工具栏--“文件”--“另存为”,将文件保存为bios.rar。

    分离完成后,使用WINRAR打开分离出的bios.RAR文件,即可分离出BIOS文件,关于WINRAR使用方法,这是常用工具,这里不做介绍,如下图:

    将分出的BIOS文件,此例BIOS文件字节为2M,使用编程器重写后,机器正常启动,至此维修完成。

    此方法适用于DELL系列新型号笔记本。

网友:
太复杂了,

网友:
直接用WINRAR解压后 找到里面一个大约1M的文件 后缀名一般是BIN的

网友:
WINRAR  解压不了的

网友:
在bios子家里解决掉了,谢谢大家

网友(点评):
解决掉了,就不能把答案拿过来啊,你没看楼上几位不会啊

网友(点评):
正想要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