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FLASH提示ERROR:Board ID mismatch如何解决?

楼主(2011-10-07):
用NVFLASH刷个8500GT的BIOS,英文出错提示大概的是主板的ID不匹配,如何把别的牌子的BIOS改成和原BIOS文件一样的ID?

网友:
容量一样的要强刷才行

网友:
如何强刷呀。教一下呀,

网友:
先谢谢了,明天试下。

网友:
NVFLASH.EXE XXX.ROM -4 -5 -6
记住如果要输入"YES"的话,一定要大写!

网友:
加上参数-4-5-6后可以强制刷写BIOS了,谢谢!

网友:
买本基地出的修显卡的书吧,,内容很全呢

网友:
强制刷之前确认没问题,否则会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