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一个IBM T42,怪问题

楼主(2011-10-07):
今天修了一个IBM T42,这是个别人修过的机子,拆开一看,IBM大芯片换了,焊的也不好,我就换了一个,接可调电源还是没待机,看3V,5V电感没有出来电压,后换1631,待机出来了0.03A,触发一下,立马掉电0.01了,量了一下,3V 电感对地阻值有点小40多,量了一下USB两个数据对地阻值,没有无穷大,这下判断南桥坏了,换了测USB两个数据对地阻值,600多,正常了,3V对地90多,心想这下好了吧,接可调电源,待机出来0.05A了,触发一下,立马掉电0.01了,现在量一下3V对地40多了,但放会阻值又90多了
已解决:拆掉PC卡芯片好了

网友:
判断的好快

网友:
是修好之后写得,不是判断快,呵呵,这个问题可以烧一下先,走一下捷径

网友:
厉害,我上次故障跟你的一样,但是没有判断出来

网友:
没写出详细的分析过程。。。问题能解决也算不错

网友:
问题解决的挺快,步骤更重要。

网友:
这是3B电压对地短路保护造成的,很好的经验。

网友:
量了一下USB两个数据对地阻值,没有无穷大,这下判断南桥坏了这句话好像有点问题呀楼主

网友:
问题解决了恭喜,如能再详细一点更好

网友:
PC卡芯片短路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