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死的自动断电——请大家分析下

楼主(2011-10-07):
今天接的其中两台机子
一台为HP NC6400 945/2350
开机第一次蓝屏
自动重启后第二次能进系统
用一段时间自动关机
判断为温度高了
拆机发现出风口完全堵死了
清理完上机(心想完全解决了)
第一次进系统蓝屏
第二次进系统蓝屏。。。
简单重装系统吧
GHOST刚运行就断电
那换种方法装吧
结果发觉是温度高了断电的
但是散热是反复处理了也同样问题
郁闷纠结中。。。

第二台为EPC上网本
客户说才买几个月
找不到地方保
进系统选择系统菜单的时候自动断电
心想散热问题嘛简单
拆机清理
OK好了进系统了
欣喜之余
自动关机了。。。
再开显示LOGO关机。。。
通道上网本的温度会上升这么快吗???
明明是接触好的啊
晕啊郁闷

请朋友们帮我分析下
写得有点乱
因为心里确实有点矛盾
到底是散热还是其它问题啊
请解答
谢谢!

网友(点评):
看你了,搞不好这两机子要亏钱的,不过你要不报清灰价那就没什么了

网友:
散热是第一步,在显卡上加个铜片。风扇改成长转。好多机子用这个方法都可以解决。神州,方正,HP等较为常见。

网友A:
铜片和散热垫我都垫过了
长转是没改
不过我看温度一高点风扇就转的
可以长转改来看下

网友:
第一台  可以换个显卡驱动 试试看   这是我有过的经历  不过那是比较新的机器   也是散热怎么处理都很高
  补同事拿去更新驱动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片和散热垫我都垫过了
长转是没改
不过我看温度一高点风扇就转的

用USB的5V供电,风扇转得会更孟些。

网友:
朋友们还有更好的建议吗

是不是还有其它原因啊

网友:
这问题大家能在讨论下吗

网友:
不能只猜温度,BIOS、外设、供电也会导致

网友:
南桥会导致logo重启

网友:
还有其它的说法吗

请实战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