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引起蓝屏问题

楼主(2011-10-07):
我这有台电脑,装系统时,除了读取内存信息或GHOST时超慢外,其他一切正常!装好系统好,今天晚上还好好的,但明天开机不到1个小时就蓝屏了,之后很难才能开机了,主板是什么问题呢?其他内存硬盘之类的,我全换过好的了,问题依然,所以觉得是主板的问题了,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感觉是硬件不兼容造成

网友:
你有没有换排线试试呢  一般都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
换过硬盘应该不存在硬盘问题(要是硬盘再有问题那你人品问题就大了),换过数据线再不行,换个系统看看,有可能封装时出错了

网友:
换个版本的系统试试

网友:
要是主板问题,就和南、北桥关系多点

网友:
很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A:
内存的读取时间长,有可能是内存本身兼容性或者稳定性引起的。这种情况你可以更换一条内存试试。最好是稍微低点的内存。如果没存没问题的话,有可能是北桥的原因。

网友:
什么机子,什么系统?最好别用GHOST装系统

网友B:
你只有用代替法一个一个试了

网友C:
感觉是内存的问题,好像不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内存的问题,好像不兼容

这个问题我开始也考虑过,换了几跟还是一样,不是内存兼容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只有用代替法一个一个试了

什么都换过了,不行,就是没换主板

网友:
那只能是换个主板试试吧

网友:
把其他配件换装其他主板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内存有关可能性大些

网友:
可以的话 刷下BIOS吧,

网友:
不是一定是主板问题     要看代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的读取时间长,有可能是内存本身兼容性或者稳定性引起的。这种情况你可以更换一条内存试试。最好是稍微 ...

换过内存了,还是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