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不跑码

楼主(2011-10-07):
IBM T40 电流,0.6,所有电压正常,PCIRST 3.3V ,CPURST 1.05  ,就是不跑码,不装CPU 时电流上到0.6会掉电,不知道该从哪下手了,请各位指导下

网友:
先换个cpu,再上假负载,打AD线。

网友:
如果不知怎么量了  就刷个BIOS

网友:
查查LPC总线吧。

网友:
顺势打值吧,先打CPU到北桥的总线,再打北桥到南桥的DMI总线,然后再打南通到BIOS的LPC总线,再刷BIOS,还不行,就焊桥,从北桥开始一个一个的过。

网友:
你们神了。

网友:
你把CPU  供电 换了  看看

网友:
听说不跑吗的机器 第一难修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看看数码卡是跑多少呀。。。

网友:
北桥坏的多

网友:
拿到机子都不好判断,这样子就更不好说了

网友:
示波器打ADS#

网友:
重点查CPU那块,应该是那块的问题

网友:
刷BIOS吧,我感觉是那的问题

网友:
不跑码先看看北桥

网友:
学习了。。。

木风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刷个bios 再换个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