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师出高徒 菜鸟学学 老鸟就别看了

楼主(2011-10-07):
不开机是可以这样修的 今天接到客户的IBM  T22  不开机看见我就头疼 不知怎么了我最烦修IBM的机器 不好拆不好装    当时出于懒得心态就没有大拆去掉键盘短接19脚电压上来了 心中那个喜啊 哈哈 我晕 电压上来了就是不亮 汗 上检测卡 跑马 2C38哎  惊喜天天有今天特别多  哈哈内存一擦亮了   下面解决按键问题 这个按键市场价不便宜吧 哎 不好找 老师说可以改上 当时我就朦了 经过老师的指点下面上照片

键的道理相信大家都懂了我就不多说了两段分别焊上两根线 一根开启信号 一根地  然后测量主板按键接口那个脚是开启信号   由于小弟没有图纸所以就用了土方法  上万用表 档位调到凤鸣档一根笔接地  另一根划主板开关接口 档开启信号接地时你划到哪一脚那一脚就是开启信号  把从按键飞出来的一根线焊道主板开启信号的位置把另一根线接地 随便找个地就行 我当时准备焊到CPU的散热片上的 嘿嘿 可是散热片不粘锡 呵呵 所以就焊到了电容的负极
两根线焊完之后就要拆按键了 开关下面有一个黑色的皮垫这个得去掉 要不然太厚不好按下面固定按键 不然时间长了按键会跑 我用的是双面胶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 水不在深有龙则行 啥东西无所谓 能粘住就行 底下上了双面胶下面上按键
接下来上按键帽再上边框再下来上整个按键注意尽量小心点别把线弄断了

好了开机试试吧

嘿嘿 写的不好还望老鸟指教 最后上一张近距离拍的按键 您能看出来吗

维修结束 回家睡觉 鸟儿们晚安!!!

行,长知识,复制来的也行啊

网友:
顶啦·· 支持下  不过你这图片链接是来自91维修网的   应该是你先在那边发了复制过来的把 图片都看不见.

网友: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别弄错了

网友:
“经过老师的指点下面上照片”你的照片在哪里,怎么看不见,有图片才可以更直观呀。

网友:
T22好老的机子了,还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
都不修的机器了

网友:
修与不修要看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