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驱动检测安装工具2.0 Beta3.2 (2011年10月7日更新)

楼主(2011-10-07):
简介:
本工具为“通过查找硬件ID来进行驱动检测安装工具1.0”的升级版本,
一个集检测硬件基本信息、通过硬件ID判断从驱动包安装驱动、备份本机驱动、还原备份驱动、更新本机驱动、卸载本机驱动、网上自动查找驱动包里没有的驱动为一体的驱动工具。
支持系统:XP/32WIN7/32
2.0 Beta3.2 与2.0Beta3.1界面没有改变,还是用2.0Beta3.1的图了:

2.0 Beta3.0效果图

Beta 3.2 主要更新(2011年10月7日):
1、修正不能识别SCSI和RAID控制器的问题;
2、在一个设备找到多个版本驱动时,自动勾选最新的版本
3、修正在部署前安装过NV显卡后,在注册组时再运行还出现需要安装的问
4、修正个别硬件运行不正常,但不安装驱动的问题;
5、修正Win7下不安装显卡和声卡的问题;
6、更新AIDA64为1.85.1600.0;
7、修正一个可能出现的路径错误(这个问题在INDEX.EXE文件中也存在,但不在根目录下运行不会出现);
8、修正硬件检测信息列表有时有重复硬件名称的问题;
9、清除在进入桌面删除驱动包后的一个注册表残留;
10、修正只在部署前运行,不能删除Windows\Temp\AIDA64文件夹的问题(注:感谢yueyelang的测试与反馈!)。

Beta 3.1 主要更新(2011325):
1、增加驱动卸载功能。
2、修复主程序和索引制作工具不能在有空格的路径下正确运行的问题(如桌面、我的文档等路径)。
3、修复Drivers 目录中的 Indexed.7 不存在时,自动退出的问题。
4、网上搜索驱动网址改为中文
5、更新AIDA64 Business Edition v1.60.1300.0

Beta 3.0 主要更新(201132):
1、自动网上查找驱动。只要展开“未找到的驱动”,单击下面没找到的硬件ID,几秒钟后就可以显示出查找的结果;单击“驱动信息”栏里的“驱动ID”也会自动查找。这样平时很少用到的驱动就不用集成到驱动包里,给驱动包减肥。
2、增加更新本机驱动的功能。在更新过程中如果出现“找到新硬件向导”,要先取消掉。本功能会先卸载本机驱动,然后再安装,避免发生错误,使用过驱动精灵更新nVIDIA显卡6.14.12.6658版的朋友可能知道不卸载驱动直接更新的后果——重启后蓝屏。只能用“最后一次正确配置”弄回来。
3、完善备份本机驱动功能。主要是针对某些带工具的驱动。
4、进一步提高制做索引文件的速度。由于驱动主程序调整,使用新版驱动工具前,请用新的索引制做工具重新制做索引
5、驱动信息栏增加显示文件版本和硬件ID所在的.inf文件名。
6、在桌面安装驱动后,自动判断是否需要重新启动。
7、增加几个运行参数:-s从驱动包安装, –b 备份, –r 还原, –u打开更新功能 优先级别大于配置文件。
说明:nVIDIA显卡6.14.12.6658版很邪门,在部署前安装过了,在注册组件时再运行本工具时会发现没有安装。其实已经安装,取消它不安装,到桌面后会发现已经安装好了。以前的版本,没有这种情况
使用方法:
***在GHOST安装时强烈推荐:在部署前和注册组件后各运行一次
在部署前安装驱动可节省时间,但某些设备是要在基础设备安装后才能被识别和安装(个人理解,不当之处欢迎指正),目前在测试中发现个别硬件(极少数网卡)在部署前,即使强制解压且驱动路径写入注册表,在部署时也不安装的现象。
在注册组件后再运行一次驱动工具,来检测安装部署时没有安装的驱动,如果有的话,也仅是一两个,不会需要太多时间;如果没有漏网的驱动,检测(需要5秒左右)后自动退出。这样做比较接近在安装系统后,在桌面安装驱动的传统方法,但要比传统方式更节省时间。
当然你也可以只在注册组件后运行,但安装的时间较长,尤其是在安装主板驱动的时候。
***在桌面安装驱动时,直接运行即可
新封装的系统可在封装时在部署前和部署中(注册组件后)各运行一次;
对于已经封装好的镜像,可在虚拟机上用PE启动后,用GHOST恢复到C盘上,修改后再用 -z9参数再制作镜像。具体方法:用天空的封装工具,可修改C:\windows\ES3\EsSet.es3文件([DeploySet]字段中|1|Exe|是部署前安装,|2|Exe|是部署中安装),新版EsSets.es3直接是打不开的,想想办法,嘿嘿!用小兵的封装工具,修改C:\sysprep\newprep.ini。

注意事项:
更换或更新驱动包后:
1、运行Index.exe,重新制作驱动索引;
2、检查配置文件config.ini内容,是否与新驱动包相符。
3、nVIDIA显卡6.14.12.6658版很邪门,在部署前安装过了,在注册组件时再运行本工具时会发现没有安装。其实已经安装,取消它不安装,到桌面后会发现已经安装好了。以前的版本,没有这种情况。

效果图 见二楼

473 Bytes, 下载次数: 2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点评):
楼主是不是发错版了,这里是硬件版块啊,这东西应该发到软件版块吧,再看这软件怎么看是改的自由天空的驱动安装工具啊

网友:
需要的下载 不需要的下载之后 不要说扣了分东西不好 谢谢!!!!!

网友:
没一个评论的,我不敢第一个吃螃蟹

网友:
用个驱动精灵不就行了

网友:
一直在用驱动精灵.好用不纠结

网友:
我用驱动精灵,试试这个工具。

网友:
我用的是驱动人生,挺好用的。不想换了。

网友:
我用得也是驱动精灵,一直在用 挺好用的

网友:
没太大使用价值,驱动人生,精灵都挺好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