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 三星R18Y 暗屏 求教

楼主(2011-10-07):
今天来个了三星R18Y  板号HAINAN3_INT 的机子来时开机进系统后5分钟暗屏  还是老方法 测灯管 发现不是灯管问题
就直接把高压板换了 没装前测了10多分钟 没有出问题 ,于是装上 装好后又开机测 ~~~~~
不开不知道知道  一开吓一跳~~~~~~~ TMD  又来了 又是进系统又MB的过5分钟就暗屏
于是 ~~~~~~关机  在拆~~~~~~拆开后 测高压板工作条件 ~~~不暗屏的时候 高压板工作所要的 16V工作电压,3V开启信号 接地什么都是正常的
可是暗屏的时候  16V的工作电压只有0V-2V 看下边的图纸 高压板的工作电来 是从下图中 U1开关管转换第二脚的VDC电压后由第3脚传来的VDC_INV   测了下 一接上电  测 U1的第2脚一直有16V  可是 U1的第3没有电压  (屏幕不暗屏的时候 ,一连上电源 高压板工作电压的测式点上就有16V)  于是偷懒 直接把U1 第2脚的 16V接到第3脚上来 ~~接上屏 试~~~~屏亮了~~~~~可是我晕     我直接飞的VDC的16V,亮了后应该就不会在暗了吧  ~~~~~~~可是 TMD 郁闷   还是开机5分钟又暗屏了       ~~~~~~~!!!!!!!!??????????

问题来了   !!!!!!不知道那位大哥 可以请解下呀  我看图纸上的 电位分析图
那个VDC应该是过了隔离保护电路出来后的一个公共电压一个吧
我想不通了 为什么这个电压会突然变低呢???? 还有这个电压变低了 为什么  只是暗屏了 ???
(本人新手      高手看了 请不要笑话    望指点迷经)

网友:
改高压以后  把几个条件都从别的地方飞过来   还不行  把灯管下了  不好那就真奇了

网友(点评):
灯管是好的 高压板工作电压 是直接飞的 VDC的16V过来 也能点亮可是还是 亮5分钟就 暗 我测过暗屏是因为 那个飞过来的VDC16V电压 时不时发神经式的 变底

网友:
个人感觉是不是灯管接头有问题了。

网友:
好好的测试一下你的灯管,看看

网友:
楼主可以先外接一个灯管,点一段时间会不会暗屏,看看是不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点评):
我单独给灯管外接高压板 点了半个多小时 都不会暗屏 晕死了

网友:
你可以把高压板的供电接到公共点试试看

网友:
去测一下高压板的工作条件,全测

网友:
直接从其他地方接一个16V试哈

网友:
直接从公共点飞个电压来 省事

网友:
我个人认为你应该换一个EC!

网友(点评):
请教下为什么要 换EC呀 理由是什么 谢谢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例 ,仅供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article-23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