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OK IN这个信号是怎么来的

楼主(2011-10-08):
  以前看过几次,现在又忘了!

补充内容 (2011-10-8 15:36):
呵呵!我看了一下图纸怎么也看不吃ACOK IN是那里来的   差不多有27到28V     我知道他是个什么信号  就是不知道怎么来的

网友:
适配器 检测型号。

网友:
好像是交流电输入检测正常吧!!!~

网友:
一般是从AC口经几个小元件转换来的, 电阻、二三极管等

网友:
有没有图纸 一般图纸不一样  信号的解释也不一样  。

网友:
检测适配器是否接入信号

网友:
表示适配器已插入,电压OK

网友:
这个电压,在开机前必须维持高电平

网友:
这个信号低电平有效,表示适配器接入正常,电池停止供电

网友:
呵呵!我看了一下图纸怎么也看不吃ACOK IN是那里来的   差不多有27到28V     我知道他是个什么信号  就是不知道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