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8):
数字万用表测得电压为8.1伏,需要更换吗?电池电压不足影响 结果准确性吗?我是新手,请各位前辈不要见笑。
电池

网友:
是充满电的情况下为8V吗,如果是的话那就是电池容量衰减太大了

网友:
相差1V,需要更换了。

网友:
数学表电压不足,应该有提醒的。电流不够的话,肯定影响测试数据准确性。

网友:
你就换了呗

网友:
老实说测量结果有误差,自己知道就行了

网友:
如果是一次性的电池,尚不须要换,低于7.5才要换啊!

网友:
绝对需要更换,

网友:
最好换了它,否则会增大其误差

网友:
要换啊,好像如果是9V新的你量一下应该是10V左右(我有量过),现在8V了应该换了

网友:
如果是一次性电池,能用就不换,不行就换,8V还能凑合!

网友:
还可以继续用

网友:
我觉得不需要换 还能用

网友:
还能用一段时间,不过应该先看一下精度够不。最好还是换了吧。

网友:
电池好买。如果你都使用几个月了,就换了吧。

网友A:
用到7V没问题,还要看什么表

网友:
谢谢大家,我这个是一次性的,昨天用二极管档测对地阻值时发现接地阻值不为零,是006左右,两表笔短接也是这个数值,我以为电压不足,准备换个电池,谁知今天早上再试又正常了,到现在也没再出现那种情况

网友:
换了吧 不然肯定有影响的 电池也不贵啊

网友:
需要更换了!

网友:
一次性的话,还能用一阵。一般表上有提示的。

网友:
只8V的话看你是怎么用,你如长时间用新学员建议用参数正确表,别养成坏的习惯;电路维修大部多是经验维修

网友:
换一个也咩多少钱`能用的就三块多 好点的十几块钱`~还是换个把~

网友:
电压8伏不证明还有电吗,在用用到带不起来的时候在更换

网友:
测试电流在看看在,往往有时候有电压还不行,还需要看电流呢啊!

网友:
测电压等会导致值偏高。
同意楼主:
5.0
lovefujie
同意楼主:
老大,是不是真的啊,电压不够的时候测电压会偏高?

网友:
还是换一个好点

网友:
环保爱地球!!用到7.5v再换

网友:
今在刚换的,居然用了5.5V了

网友:
换了吧。免得心里总是惦记着万用表是不是有问题。也就几块钱,买个心理踏实。

网友:
可以了,一般差那么点点都没问题的,只要相差不太夸张,就没事。

网友:
可以继续用,没事的呵!

网友:
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助,今天一个偶然的事情让我明白电池确实需要更换了,我用表测一块主板COMS电池是发现只有0.26伏,就起了疑心,再找了块新的一量,2.8伏!大家都知道新电池大约3.2伏以上,不用犹豫了,立刻买来新电池换上,再测那块旧的,0.7伏,新的3.3伏.

网友:
应该用负檡试一试啊

网友:
换一定要换,不然量的不准。

网友:
不需要换,也不影响精度。

网友:
可以用就不用换 不能用了肯定要换

网友:
哈哈 楼主赚分呢吧 几块钱一块的电池 想换就换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