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7下声音有沙沙的声音

楼主(2011-10-08):
在XP下声音是正常的,之前我也装过windows7,声音也是没有问题的。本机自带的是vista系统,我第一次装完window7后闲来无事就把自带的vista驱动盘装了一遍,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后来我又改回xp了。结果今天再改成windows7声音出现了沙沙的。驱动更新过了,还是不行,特此求助

网友:
请问你的是什么品牌的机子?  先插耳机试试,如果耳机没有沙沙声音的话,大多数是喇叭出故障,如果耳机一样有沙沙声音的话,那么到官网下载正确的驱动安装试试了。

网友:
一般是驱动问题

网友:
把麦克静音试试...

网友:
应该是驱动没有装好的原因

网友:
把声音加强 去掉 试下呢

网友:
ASUS 有的机器装WIN7必须要到官网上面去下驱动打上。。否则会有杂音

网友:
很有可能是驱动问题,品牌不一样有些驱动也不一样

网友:
我的也是哦。关闭右下角的声音,就可以。可能驱动问题。win7 64位。

网友:
用官方的驱动吧

网友:
最好到官网上下载相应的WIN7驱动试试,有一些主板必须用官网提供的驱动成功率才会很高,如果官网没有那你就根据主板声卡芯片的型号在网卡多找几个不同的驱动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