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铭瑄MS-G31ML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1-10-08):
此板的故障为复位灯常亮,量供电正常,cpu电压,PCI复位也正常,一看IO是IT8712F-S,以为就是IO坏了,换之无果,然后重新测量,当量到时钟芯片的一谐振电容是,复位灯熄灭,点一下此电容就有复位了,换14.318的晶振,谐振电容都无效,后换时钟芯片RTM8745-511,还是点一下谐振电容就有复位了,求解?

网友:
换32。768   试一下

网友:
想想南桥兄弟,和它有关系

网友:
时钟不正常啊,导致无复位,你看下一定有一路时钟不正常

网友:
建议从时钟电路差起 再考虑桥的问题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供电时钟都正常,看能否开机进系统,有些板很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