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六灯灯管改成四灯的?

楼主(2011-10-08):
接一显示器,高压条烧坏,六灯灯管的,高压条换了芯片、mos还是不行。
由于找不到六灯灯管的高压条,就想用四灯的高压条代替,请高手指教,但是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六灯的输入时20V四灯的不知能不能带上,四灯的最高也就是20V,我能不能把20V降压过后用四灯的代替呢?谢谢大家

网友:
怎么没人来回复啊      我等

网友:
六灯的没有修好, 改四楼的也没用啊,用四灯带吧,现在不是有宽电压版的高压条了吗,12V至20V,换个高压条啊,六灯的显示器,是24寸的吗。

网友A:
可以改四灯,但普通标明是宽电压的实际上上限也就20V,使用时需要注意。方法有很多,只要解放思想就会有很多解决问题的方法。20V的电压是空载还是加载,如果是加载时,估计不能代换,即使用上使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烧毁。

网友B:
这个应该好弄的,你6根是什么样式的,怎么样的六更,上面两个,下面两个吗,我不知道是怎么摆放的,如果是上面两个,和下面两个,你可以把上面去掉一个,下面去掉一个,就是说不接高压,就可以了吧,你试试看行不行,就是说上面和下面不要接到高压上面,让他空在那里,你试试看,如果是烧高压也许是有问题呢,你最好是这样的,你拿个测试的高压啊,你不有6跟吗,你接到可调电源上面看看6根灯管的电流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有一根不一样,就会少高压的呢,应该有灯管工作不稳定导致影响高压工作的,所以会出现烧高压的现象哦,如果6根都是一样的话,那么你就按照我上面说的一样,去掉两个不接就行,比如上面和下面各一跟就行了,你试试先吧,不行在说

网友:
用通用的高压条上  如果找不到 20V的 高压条 可以别的电压一体板改

网友:
恩  可以了 我用7812把20V变12v  在接四灯得高压条就好了  空了两个灯管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好弄的,你6根是什么样式的,怎么样的六更,上面两个,下面两个吗,我不知道是怎么摆放的,如果是上 ...

恩  可以了 我用7812把20V变12v  在接四灯得高压条就好了  空了两个灯管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四灯,但普通标明是宽电压的实际上上限也就20V,使用时需要注意。方法有很多,只要解放思想就会有很多 ...

恩  可以了 我用7812把20V变12v  在接四灯得高压条就好了  空了两个灯管 谢谢

网友C:
改用7812。那7812发热量很大的。最好加个散热片。7812的电流最大只有1A。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用7812。那7812发热量很大的。最好加个散热片。7812的电流最大只有1A。

恩  那正常的电流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  可以了 我用7812把20V变12v  在接四灯得高压条就好了  空了两个灯管 谢谢

帮了你一把,也不给点分,哈哈,开个玩笑,我分用不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  可以了 我用7812把20V变12v  在接四灯得高压条就好了  空了两个灯管 谢谢

其实你要把6个灯管用测试高压接可调电源上面看看6根灯管电流是不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就是有问题的,一般一排有两根灯管是可以去掉一个的,这样不会影响的,只是比以前稍微暗那么一点点,不注意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19的显示器正常都在45W左右,7812最大电流是1A  1A*12V=12W  加上驱动板的功率 也不到20W 。你可以把高压板直接加在可调电源上看一下是多大的电流。应该在2A以上的电流。你试试吧。想这种改法一般的用7812扩流电路。

网友:
楼上把两个7812并联还可以考虑。用一个电流实在是太小了。

网友:
7812的话,用不了多长时间,7812的发热量太大,会把焊锡烧化。

网友:
就是啊,7812,好像感觉带不动吧,要带的话,最好用的大的散热片,长时间试机,看看稳定不。

网友:
可以接个12V的 通用高压上去。高压只要一坏 上面的MOS管 烧的 连铜箔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