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E5进水求解....+15V不正常

楼主(2011-10-08):
+15V变成10.8V...断开15V负载,,电压也只有12.36不知道这里正不正常!!!!
此机器是进水的.

网友:
你看看升压电路,啊

网友:
但愿你能早点修好。

583600096 -1 严禁灌水

网友:
ISL6236换过吗

网友:
这样的情况是带不起后面的负载,你把后面的负载断了 ,电压就上升了一点,但还是不正常。这样就要查前面的电路

网友:
应该是小东西坏了,你根据电路好好的查查吧

网友:
   10.8V是正常的。、15V是理论上的有时候不一定能达到、

网友:
通电,摸一下看有没有烧电的元件。

网友:
测哈看看带你路上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电压正常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 就是不好说  先把进水的主板烤干啊

网友:
现在到底是要查前面的还是后面的啊!我查了一早上后面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