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怎样在PE里提取chkdisk磁盘修复工具?

楼主(2011-10-08):
怎样在PE里提取chkdisk磁盘修复工具?
修复

网友:
需要用到GHOSTEXPLORE这个程序,打开GHO文件,chkdsk一般在c:\windows下或者system32下

网友:
好,多讲一些

网友:
直接下一个 导到U盘里 再进PE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2011-12-28):
你要在PE里面运行不像是在系统里面运行一样的嘛

网友:
硬盘坏了怎么样也没办法 的.不要chkdsk也没用

网友:
用磁盘修复工具是修小小白的电脑的,只是自己想多学习一点,才发这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