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Intel G31 rev 2.5 不过内存

楼主(2011-10-08):
很无语啊,CPU 换过  内存条换过   北桥加焊过    内存spd 3.3V   两个总线都3.3v    ddr_vtt 0.9V   内存主供电1.8v   打AD线正常

时钟对地值也正常      bios 刷过最新官方的    CPU座是透针  也加焊过

网友:
做北桥bga吧

网友:
加焊过北桥了,还是一样 不过内存 C5  C3

网友:
看来楼主要换内存插槽了 上次我维修一块板子也是这样 换了插槽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换插槽  还没搞过 用什么工具换啊

网友:
内存槽?没搞过?

网友:
穿孔的CPU坐,也最好用假负载或者带灯测试座检查一下。这种座子也有很多坏的,内存槽好坏可以用假负载挨个打下阻值就可以看出来,好几个槽子不会全坏了,还有单桥最好也取下来重新值球。有时候加焊不一定绝对管用的

网友:
是啊,有时候芯片是需要取掉重值的,否则不行啊,

网友:
查查是不是内存供电的问题,,比如说..电容失效..用示波器查查

网友:
看看有没有断线的!
不排除北桥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不良,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都正常就换NB看看

网友:
全部都搞了,倒不如再换一个南桥,南桥也会影响不过内存的

网友:
看主板能上多少内存。有的只能上800的不能向下533的哦

网友:
换个IO试试啊  G31上533内存条也捡不到内存

网友(点评):
我遇到的IO 不过,都是跑码后掉电

网友:
上次我遇到块主板也是,供电正常就是不过内存。结果内存供电有杂波、还有次就是CMOS跳线错了内存也没过。

网友(点评):
不太会搞提波器,的确得学学了

网友:
今天我又遇到个 不过内存的 。 结果背面烧线了, 接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