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经常无故丢失

楼主(2011-10-08):
盈通A78V4 的板子 西数500G的绿盘
经常过一周左右的时间就会找不到硬盘
要在BIOS里面手动找到硬盘才行
主板电池换了几个都不行
会不会是电源供电不稳定??

网友:
刷新下BIOS式下

网友:
建议楼主换个数据线接口试下 一般硬盘分IDE和SATA接口 相信换根数据线问题就可以解决

网友:
日期恢复出厂设置吗?

网友:
重点先检查数据线和电源

网友:
对  先换根数据线看看

网友:
BIOS恢复出厂值看看呀

网友:
跟bios或者北桥 脱焊有关系

网友:
有可能是主板和硬盘不兼容.

这种情况虽然很少见,但也是有的.

网友:
硬盘线、电源、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