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做BGA的时候不小心把北桥上面的电容弄掉了

楼主(2011-10-08):
今天做BGA的时候不小心把北桥上面的电容弄掉了6个,请问北桥还能用吗,这些电容起什么作用?

网友:
顶上去,。。有高手吗

网友:
一般不重要的电路上,去掉滤波电容还是可以用的,北桥上边的电容都是起到滤波的作用,像这种精密的大芯片,去掉了上边的电容应该是不能用的,就算能用也是非常的不稳定,为什么不给它焊回去呢,上边的电容又没有极性!

网友:
补上没问题的

网友:
补上就行了

网友:
用电烙铁焊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
能用的,方便测电压呀

网友:
主板上的电容多数用来作滤波用,作隔离和耦合的很少

网友:
没影响   风枪吹上吧

网友:
把它焊回去啊,应该都有用的。

网友:
补上去可以的

网友:
没极性的按上吧.

网友:
补上就OK了

网友:
芯片上面电容一般都是滤波电容,不补理论上是不怎么稳定,最好建议楼主补回去,(不知道是多大的就直接找一个坏芯片把上面的电容移到好芯片上)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滤波电容,起滤除杂波波作用,掉了几个问题不大。

网友:
用疯抢吧它完比归澡

网友:
把电容放在桥上面上BGA机器就好了

网友:
找个报废的移植上去就行了

网友:
    北桥上的电容很重要的...  有一次我们店里在做北桥的时候也是把上面电容弄掉了,导致不能使用。   后来补上还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