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s 开机报警

楼主(2011-10-08):
X200s 开机先是3短报警,然后一长两短报警,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这个机器有个内存槽易出问题

网友:
北桥也容易出问题,不要轻易动北桥,灌胶。

网友:
我有修过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
是的 先刷BIOS吧

网友:
一长两短不是显卡吗

网友:
很可能是北桥

网友:
一长两短是显卡啊,

网友:
简单的操作先上手,清掉外设通电主板,在拔COMS电池,还不行就芯片级检查了

网友:
那你要先软后硬咯,先刷bios,像X200S这样的机器,能不做大手术就别做

网友:
是BIOS问题

网友:
X200 X200S BIOS都容易出问题,上次还遇到一个R400也是BIOS的问题。
是不是这16脚的BIOS都容易坏啊

网友:
应该是BIOS,先刷了试试吧,九成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