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屏坏了还是电路问题?

楼主(2011-10-08):
图像像底片一样,还是图片说话吧

网友:
这样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重新插一下屏线,查一下屏线,不行的话,就是屏坏了。

网友:
换通用板点屏试一试  很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用通用的板点一下屏吗。   屏坏的几率大啊

网友:
一般是屏坏了,,

网友:
屏电路问题,VCOM电压不对。找到这个测试点看看电压多少?

网友:
如果是LCD电视 应该是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屏坏的几率大啊

网友:
先擦擦屏线咯....看不是是屏坏了哦

网友:
看看屏板电压。在看看屏线。

网友:
驱动板的程序不对也有可能哦

网友:
好花哦,应该是屏坏了吧。

网友:
这屏貌似蛮拆屏留下的!

这个怎么扣分了?

广源电脑医院 -6 严禁灌水

网友:
图片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我认为屏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我接触的几个这样的故障,屏都没有坏掉,继续绣修吧,也该重点查程序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问题楼上的他们都说了。。。。可以把你修好的过程说下吗?谢谢

网友:
主板没坏,屏线也用酒精洗过了,里面有块逻辑板,这东西很少修,没办法找到测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