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的本地连接启动失败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1-10-08):
系统从装了也不行 会不会是网卡的问题啊   无线网卡也不稳定  又时能连上有时候连不上    悲哀啊

网友:
更换网卡芯片

网友:
是不是做过显卡的,上次我做过显卡,南桥虚焊也是这样

网友:
网卡是不是BGA封装的,如果是就换个

网友:
恩   我先换换网卡吧   呵呵   这问题可真烦人啊

网友:
是自动禁用的,你插上网线试试,说不定插上网线就自动启用了~~~~!!!!
换之前试下吧,修T42我碰到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