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veNF5-VSTA 不开机维修经验

楼主(2011-10-08):
查过论坛上这个板的不开机故障有很多,但都没有结果.
开机不通电.短接绿黑线,能正常开机.

开机电路: PS_ON -----7414 第13脚.   14脚是供电.     13脚和12脚是一组.
点开机的时候有12脚有跳变.
跑电路12脚到IO W83627EHG-A 边上,一个空位电阻上.电阻的另一脚拉IO.
但是板子本来就把这个电阻省略了.    加了个0电阻,还是开机无反应.

论坛上看到绿线边上的小管. S72  更换也无用.

最后处理:查紫色线,到7414供电.还到板子最右上角的Q2上. 换Q2,故障解决.

网友:
这个板的开机原理还是没搞清楚,没图纸啊.

虽然没图纸,但有维修思路还是可以的.
1 PSON   2绿色线  3紫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