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GeForce6100SM-M运行到滚动条处自动关机

楼主(2011-10-08):
一学校微机室方正主机有20余台坏,主板由精英代工GeForce6100SM-M运行到滚动条处自动关机,系统重装过单桥也加焊了,测试各主要电压都正常,查了很久没找出问题,敬请各位兄弟们指教。
系统重装

网友:
这板是用集显还是独立显卡,如果是集显上个独立显卡看看。

网友:
精英代工GeForce6100SM-M这板很垃圾的,主板的滤波电容使用长了大面积爆的,建议看不出问题也要换

网友:
建议楼主先换个硬盘试下、在上光驱进PE看看 不行就高考虑下是否高温引起的故障 电源供电也不可忽略

网友:
吧CPU和内存旁边那些电容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