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416s总烧显卡供电的上管

楼主(2011-10-08):
这个机器原来拿来的时候上管Q1030是面目全非了的,换后不行,然后换了个 新的471后,能亮屏了,但是客户拿回去用了十天,Q1030又短路了。原来的是那种小的管,我用的一般的。不知道是不是管子功率不够,各位高手发表点建议看看

网友:
测一下G级电压是不是太低。另外要保证你换的管子功率不小于原来的才行

网友A:
这个 我也试过  目前没有返修  大概3个月吧  但是我遇到过 hpv2000 烧cpu供电场馆  两天烧一个 两天烧一个 最后放弃了

网友B:
把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试试

网友C:
我手里也有一台,没搞定呢,不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试试

换过了,换的全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我也试过  目前没有返修  大概3个月吧  但是我遇到过 hpv2000 烧cpu供电场馆  两天烧一个 两天烧一个  ...

这种这是难搞,一般都是有漏电的地方,导致电流过大,管子耐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里也有一台,没搞定呢,不好修啊

这个一般是没供电,但是还是可以跑码的。如果是供电来了还是不显就要考虑显卡了

网友:
虚心学习 没遇到过

网友D:
我半个月前,才修个一模一样的问题,,我找不到那么小的MOS管,。。只有换4800MOS管飞线解决的。。。。现在没有返修。。不知道会不会返修喔。。。不知道是不是4416S独立显卡通病喔。。

网友(点评):
晕,这还用飞线,边边不是有位置,可以放普通管子的吗

网友:
这机子AMD的,温度吓人!@客户到我手还能开机,都不敢动他的.呵呵!

网友:
   遇到  两台  联想的。

   都是烧  上管  又一次烧了我3个上管,直接上下管和芯片一起换。

   全换后 发现  NB挂了。

   都是VIN  直接过来烧的那个惨呀,修好一台 领一台客户不休(封胶也难得修)。

网友:
管脚焊锡多上点,利用板子散热。。。

网友:
需要换芯片的吧?换了芯片还是一样,就电容

网友:
换一下电源芯片好了

网友:
正常这是这个机子的通病,找个新点的板子上拆个显卡供电管装上,一定要找个功率大的,我修过好几个了,都没事!

网友:
芯片上下管 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半个月前,才修个一模一样的问题,,我找不到那么小的MOS管,。。只有换4800MOS管飞线解决的。。。。现在 ...

就是放在旁边空白处得,。,,还是要飞线撒

网友:
怎么知道管子的功率多少

网友:
那个管子发热量多大,不做好散热还是会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