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改高压板

楼主(2011-10-08):
d600高压控制怎么找,有改过的请教下
DELL

网友:
补充 有d600屏线 高压板 定义的发下,谢谢

网友:
买个原装的吧 又不值钱,没经验你改不好

网友:
天呐 改什么高压板啊 d600高压板 15块钱一个 你买它20个留着备用 ... 如果要改的话 费劲 需要看图纸

网友:
买个不就得了。。大把。。。

网友:
改高压条好改,其实就是那几根线,先把供电线,地线找出来,剩下的就是高压条开启信号线,和控制线路了,就算你把开启信号线和控制信号线接错了,也没得事的,重新接就可以了
同意楼主:
3.0
同意楼主:

网友:
kernxn
还是对准再接好,哈。

网友:
改什么高压板,便宜的要死

网友:
买一个15大洋,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