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20的机器不触发

楼主(2011-10-08):
拿到朋友送来的机器,发现没有待机电压,经过维修是小电阻坏了引起的3V电压没有,修好后上电,结果发现待机电压过高,由于短路造成了电压拉低,通过测量没有发现有短路的情况,上电烧机也没发现有过热的芯片,真是有些郁闷呀
电压过高

网友:
待机高还是不触发啊,EC查了没

网友:
EC 更换过了,待机有些偏高 0.04

网友:
0.04A的电流还高吗?

网友:
你说的啥啊?感觉很糊涂都没听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