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40S

楼主(2011-10-08):
手上有一台海尔H40S的机,刚开始客人是说不认硬盘,通电检查,确实是不认硬盘,拆机检查,发现硬盘供电的保险烧了,测到无短路的情况下,找一个电感装上去,硬盘检测到了,但是进到系统只要不动键盘,鼠标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但是随便动一下键盘任何键都会造成鼠标键盘不能用了,但是机子不是死机,按开关是正常关机的,请问会是什么问题呢(附:南桥是FBM的,以为是南桥问题,加焊了还是一样。)

网友:
你换过键盘试过没,是不是键盘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这样的键盘,

那把键盘拆掉用USB键盘试试看动键盘有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