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幕只能调最亮和最暗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10-08):
接到一个机子换屏是联想Y470 换完之后之能屏幕只能调最亮和最暗 这是怎么回事 请哪位高手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谢谢啊

网友:
换个屏试试没有?

网友:
可能是adj电压范围不对

网友:
换块屏吧    亮度 PWM  不同

网友:
换过好几块了  还是一样的 只能调最亮和最暗

网友:
回2楼:   应该不是电压问题 我拿的屏和它原来的屏型号一样的

网友:
可以调就行了

网友A:
是不是带小尾巴的那种屏,好像是只有两个调节模式,一个最亮一个最暗,我也碰到过

网友:
换屏不行就从变压这块想办法.用软件也可以实现无极变亮度、

网友:
可能是还屏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
刷一下程序

网友:
这个真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带小尾巴的那种屏,好像是只有两个调节模式,一个最亮一个最暗,我也碰到过

不是带尾巴的   是那种不带灯管的屏

网友:
屏上是不是有码片呀?可能要刷程序哦

网友B:
屏程序问题,把原屏上的八角芯片和新屏的换换就可以了,在不然用编程器刷上去也可以解决。

网友:
屏不好 我上次也碰到过 多换个屏试试

网友:
嗯,好像是屏的码片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程序问题,把原屏上的八角芯片和新屏的换换就可以了,在不然用编程器刷上去也可以解决。

不行哦  那个机子是新的 还没有卖 刷程序行嘛

网友:
屏的问题,还是换个吧

网友:
用软件调接,我的机器就是这样调节的,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