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上CMOS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1-10-08):
一台海尔T621笔记本 现在是 上CMOS电池电流0.84不动
  拆下电池 放电后  一开机正常

  BIOS也刷过了 无用
请高手指点迷津啊

网友:
汗  怎么 没人

网友:
应该是RCT电路故障!

网友:
RTC吧   没问题

网友:
换个南桥或南桥晶振试试

网友:
南桥换个试试了

网友:
我碰到过一个是EC坏了的,不妨试下。。

网友:
果断杀南桥  RTC排除的话

网友:
结果 结果哦 以后 发帖的 得给个结果哦

网友:
RTC没出现异常多数可能是南桥了

网友:
修过一个保保存不了时间的,结果是EC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