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02X无显示求修

楼主(2011-10-08):
型号PP02X本本。能正常开机。但屏无亮无背光无显示,不能确定屏是否有图象内容。从VGA头外接显示器有正常图象。独立显卡的。大概是什么问题?

网友:
做一下显卡。还有看一下屏线接好没有啊

网友:
确定是屏幕是黑屏。而不是暗屏。黑屏就加焊一下显卡。不行就查数据线到显卡这

网友:
网上买一套了。也不贵,才100多点,干嘛还修他呢。

网友:
经检查:先用外接高压条点亮屏,这个时候是白底屏的。连屏线插上显卡,开机,没有图象出现。屏幕一点反应也没有。但外接的显示器有图象出现。   如果显卡不插屏的连接线,外接显示器都没有图象出现,真奇怪!

网友:
这不明显的显卡问题吗?PP02X不是这台型号吧。/

网友:
还是重做显卡吧

网友:
但外接VGA显示器有图象,不知是卡那里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  虚焊了  哥们   加焊显卡吧  你要是确定不是屏线 和平的问题

网友:
先换跟屏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