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驱动问题

楼主(2011-10-08):
昨天搞了一台联想的V370。。。就是把USB的驱动打不上。。原装驱动盘无效。。官网上下的也无效。。最后火大的直接把硬件驱动该成其他设备的。。联想的驱动都不好打吗???还是WIN7的通病。。希望讯维的老鸟能给我解释一下

网友:
我们装联想的都是装WIN7。。会不会是盗版的WIN7不给力啊。。。。为什么XP的又可以。。好无语。。。求大侠给我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
应该不会吧  进联想官网 用序列号 下驱动也不行吗

网友:
不行就驱动精灵试试呗

网友:
驱动精灵。。或者IT天空下个万能驱动包

网友:
WIN7有万能驱动包吗?

网友:
学习了,估计是盗版的问题。

网友:
我到目前为止反正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不行就换成XP呗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