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键盘灯亮一下 就没反应了

楼主(2011-10-08):
今天早上有位客户来买键盘,于是把主机也抱来了,拿了套新键盘,第一次可以用,再重启 就不行了,开机闪一下就不亮了,,后来换了两三套都一样,815的主板,不支持USB接口,,,于是生意也没做成,,,是不是键盘控制蕊片的问题啊。。。

网友:
10年前的板子了还不扔。。。。。
主板问题吧。。。。

网友:
电源有问题也不排除哦。

网友:
不管什么问题  这板子修还真没价值....

网友:
键盘兼容性问题,有些新键盘不支持老机子!

网友:
他既然搬来主机的话,那还是主板的键盘接口的面大些、肯定不能三个键盘都是坏的吧!

网友:
楼主是用的PS/2的口? 换个USB的看怎么样 都用不成的话就是主板上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问题 是 不支持USB的啊

网友:
买个键盘带主机过来  不会是主机本来就有问题才哪来的吧

网友:
主板不支持USB,你加个USB卡,接个USB键盘试下啊。说不定行哦。

网友(点评):
USB接口有 就是不支持

网友:
主板问题  10年了该扔了啊 再修没有价值了

网友:
板子也太差了

网友:
主板问题,现在这机子不修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