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_ON是用来干什么的 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1-10-08):
最近看图纸不知道EC_ON有什么用     希望高手能给解惑  谢谢

网友:
我时来看楼主头像的

qq5382944 -4 严禁灌水
默默的帅着 -2 严禁灌水

网友:
看不懂图纸的路过 ,还要加强学习

网友:
楼主要看是什么图纸,分开理解就是:EC就是电源管理    ON就是开的意思。

网友:
IBM T400 EC_ON 是用来开启什么的啊

网友(点评):
T400有EC_on ???来个截图

网友:
楼主挺帅的吗

qq5382944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太菜无语,上电的时序看一下。

网友:
EC-ON就是开启待机电压的信号。此信号如为高电平这时一般有待机的3V、5V。

网友:
嘿嘿    多多去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