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富士康代工 LS-36

楼主(2011-10-08):
DELL 富士康代工 LS-36的板子,CPU风扇是五针的防呆口设计,有办法改成普通的4针或者3针的吗?这个板子现在的问题是开机掉电,是不是和不插风扇有关系

网友:
富士康
这种型号主板我不知道 ,但是富士康别的主板有过类似的情况,你参考一下,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另外加一个风扇不就可以了嘛,原装的还是让他在那里,另外一个接在电源上

网友:
这个板子,有二种通病.
1 CPU供电电路上的贴片电容爱坏
2 CPU底座虚焊.

网友:
如何掉电法,是开机就掉电,还是出像fan error后掉电
如是后种就好说了ibm的经常是后种

网友:
原装现在没在我手里,我光一空板,现在就是想验证一下掉电是因为没加风扇的原因还是主板本身供电的原因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板子掉电前有没有提示呀,这样才好判断故障

网友:
看看有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

网友:
这种应该好搞恶

网友:
应该可以的,知道针的定义就行。

网友:
检测一下12V供电是不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