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XH-P15L4 暗屏 但菜单显示正常

楼主(2011-10-08):
联想 LXH-P15L4 暗屏 无信号显示正常  就是进入画面暗屏  灯管  高压板 什么的都没有坏  求解

补充内容 (2011-10-17 13:26):
修好了  不知道是论坛里哪位大好人发了个程序给我 刷好。我再说下原故障 开机无信号显示正常 进入自检画面 和 XP 都是暗屏的 这时按菜单键 菜单可以正常显示 就主机画面暗屏 故判断 程序坏 谢谢大家 [/co

网友A:
你测一下,同步信号来了没有,也就是开启高压板的信号

网友:
一闪的机器吧 灯管没测清楚好坏吧

网友:
是程序问题  哪位大好人给我发个 LXH-P15L4  24C16A 的EPROM
71230019@qq.com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测一下,同步信号来了没有,也就是开启高压板的信号

有  正常    就是又点暗

网友:
学习了 没遇到过

网友:
论坛上的程序有去找过了  下载下来怎么都是网页啊   白白浪费了 我 好几十的下载分   在这边求个24c16A的程序 邮箱 71230019@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  正常    就是又点暗

灯管亮起来没有?还有就是驱动板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程序的事坏的挺多的

网友:
对呀,就找不到程序刷,只能找代用的

网友:
换个码片试试呀

网友(点评):
刷EPROM不是更好么

网友:
原来系统有问题的一例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