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桥下如何保存完整珠点在桥

楼主(2011-10-08):
请教大家个问题 要取桥出来 又能够把珠点完整保留在桥的有啥好方法 我做主板上的南桥 上温230 下温240 看见能能动 就取下来 但是还有很多珠点完整地留在板那。

网友:
这个好像办不到啊

网友:
唉,焊下的桥必须要重植

网友:
温度达到以后SB上面用吸盘取下来  前提是多灌点焊膏  工程里面是BGA机器就是这样的 光学自动对位  自动取BGA芯片 就是靠的上端的吸盘

网友:
锡珠吸附在上面还是下面不是你能控制的

严重 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
难道你想把桥拿下来..不植珠又重上?意义何在?

网友:
应该办不到吧,你研究出来记得与大家分享哦

网友:
没什么办法的事,,这是在追求极致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重植的,好象有机器可以这样弄吧就是没有几过

网友:
追求这种就是很无实际意义的事,有完整取下来的时候,但那样的概率很小,况且这样取下来又有什么意义呢?
你看上去锡球是完整的,但很有可能锡球在取下来的时候,会有轻微的形态差异,这样的差异,用肉眼是根本察觉不到的,这种轻微的形态差异就很有可能会导致重新焊接时融合状态不好。

网友:
就算能完整,锡球在桥上还是板上,你怎么控制?

网友:
你是不是没事干啊。这个关键任务就要交给你了,到时候要教一下我们

网友:
呵呵...似乎意义不大哦!

网友:
我觉得吧,这玩意都是靠运气的,拿下来反正是都要从新植株的

网友:
我也在想这个类似问题。求解!

网友:
理论上来说,是有可能的。
1.只使用下加热;
2.等桥下温度刚到锡球熔点且锡球微微熔化时取下。
但:第2步时机不好掌握,因不能保证桥下所有锡球都在同一时间融化,也不能保证桥焊盘对锡球的附着力一定大于主板上相应的焊盘。所以,我认为基本没戏-----但不排除碰巧有完整取下的。但这种情况应该不会被轻易复制下来,而形成人人都能掌握的技术。

网友:
我这样做的目的是 有时找到一些坏板 桥不坏的 可以直接把桥取下 不用重新植一次

网友:
还是用机器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