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0 开机屏不显示,白屏,三个灯都亮。

楼主(2011-10-08):
HP5200 开机屏不显示,白屏,三个灯都亮,连电脑没反应(不管USB还是LPT)。更换主板问题解决,故障板是很可能固件坏了,芯片是ST NAND128W3A2BN6我查了我的编程器280U没有读写此型号的芯片,请问用什么样的编程器能搞定,还有能不能在线刷,怎么引线。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找做单片机的给刷一下 也就10块钱

网友:
第一,我认为不是BIOS问题,第二,如果你认为是的,500P能写进去,

网友:
谢谢啦,看来,我还的试试

网友:
内存松了都有可能呀。

网友:
哦,内存是焊接在主板上的,扩展内存槽上没有的

网友:
难道是内存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