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97 使用有感_国产的数字表真垃圾

楼主(2011-10-08):
用了几款胜利的数字表,VC890C+  (D),  还有现在的VC97 自动表.
用了不到半年, 电容档位静态下不测试就有0.18UF容值,  电压档也是,不归零.  今天休息,拆开VC 97,大家来看看,
这就是国产数字品牌货

网友(点评):
楼主,你买到假货了吧,胜利没有这么差

网友A:
胜利的转盘开关都是用这种很泊的铜片卡在转盘槽中,  拆的时注意了,千万不要让铜片掉出来了,否则你就有可能装不到正确的位置

主控IC 也是这种 牛屎IC

网友(点评):
没有比胜利更实在的表了!

网友(点评):
我的胜利陪伴了我七年了,还好用,中间被高压打穿过PCB,刮掉又用了两年了

网友(点评):
国产的也就胜利好点,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点评):
我用9801A+。开始一年没什么问题,以后每一年尾数飘逸几个字。只用过几次,还是台表好

网友:
以后再也不买国产胜利的数字表了,  不知道台湾宝工的数字表如何,   没用过, 不要说FLUKE 的好,  那个价格也吓人,  用过台湾宝工数字表的兄弟出来说说

网友:
像是仿制品,IC做在PCB上的,感觉非正宗产品,我用过2款胜利的,IC是单独的。

网友(点评):
还有那个按键板是单独的一块PCB安装在主PCB上的

网友:
不是吧,我这个VC97用了都快8年了

网友:
我用的是台表!很好!

网友:
用的是优德利,几年了,从没温飘

网友(点评):
万用表也有温飘?

网友:
VC890D用了4年期间换过两支笔,目前阻值有点偏差其它表示无压力

网友:
我是基地买的vc97,用着还顺手,电容挡没用

网友:
我用的是优利德的。

网友:
回去我把我的那个胜利的也拆开看看,看看是不是假货

网友:
我以前在优利德做过,国产表也就这个样子,优利德以前也给FLUKE
代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胜利的转盘开关都是用这种很泊的铜片卡在转盘槽中,  拆的时注意了,千万不要让铜片掉出来了,否则你就有可能装 ...

不是吧,我刚买了胜利的VC9801A+

网友:
我用胜利的,读数老偏高,换了电池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胜利的转盘开关都是用这种很泊的铜片卡在转盘槽中,  拆的时注意了,千万不要让铜片掉出来了,否则你就有可能装 ...

我的VC97也用了4年了,你是怎用的呢?

网友:
像是仿制品,IC做在PCB上的,感觉非正宗产品,我用过2款胜利的,IC是单独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58569

网友:
楼主买了假货了吧,我的不是这样的啊!

网友(点评):
应该是假货, 120含快递. 数字表不拆开,很难知道它是不是假货啊

网友:
唉,也就一百多块的表。还有这么多功能。就算是正品。我想也好不到那里去。我买的表功能还没有那么多。都花了接近两百块。。

网友:
没有用过包公的------一只用的胜利-----之前差点买优利德的。
第一个表是VC890D---结果在自己的冲动之下拆了---结果簧片掉了 装不回去了80元。
第二个表70A  使用1年2个月。。。。。。很好用就是二极管和蜂鸣分开了----140元
第三个表830DL  小表 出去很方便。为了补充第二个表的不足而买的。40元、
测量 --待机  无任何压力 就是电池不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