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一下暗屏搞不定了,求DF6109A去保护方法

楼主(2011-10-08):
信号一切正常,电压一切正常。。。灯管换新了。高压条也换新了。。。
还是亮个几秒就灭了。。。。
不管那么多了。。去保护用着。。。求通用条芯片DF6109A去保护方法

网友:
灯管没换好吧

网友:
灯管没问题的话,直接改线路就好了!!

网友:
灯管绝缘没装好  ,

网友:
检查一下灯管是否绝缘良好

网友:
灯管,高压,电源板,就这三样。。如果你排除的正确的话,你应该知道是什么的事了吧

网友:
DF6109A
13脚对地接一1N4148试试看?1n4148负极对地,限制13脚电压为0.6V左右!

另外拿了个这个条。我试着直接接地,保护成功去了。。
虽然不知道是否行得通,但说得很详细,赞一个!

网友:
如果都换好了,就用别的灯管试一试你的电源板正常吗。高压开启信号在来的时候还有吗。

网友:
这三样都排除了,我还真不知道是什么的事了。。。。剩下的原因我估计是因为我人长得丑?

现在在给客人上门服务,下午回去再看。。。

1.灯管。。。还真没特别做绝缘,跟平时一样焊好后用原来的胶套套上完事的,这个可能会有回题。回去加热缩管看看
2.高压。。。换了好多块了,都一样。。。所以排除这问题
3。电源板,黑屏后VCC12V,信号5V都是正常的

网友A:
绝对是漏电   用双灯的灯管测试仪测  连到一起的两个灯管  看看电流是多少,再然后测上面的接一根和下面的接一根,看看两次测得 电流是多少,不一样灯管漏电。
                                                    测灯管的要双灯的灯管测试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还  不行啊

这个我必须承认。。。。
求别打击。。。一个人的小店,还不是全职的,平时上班,晚上和周未开店。。一直不求上进。。
也就给人装装系统,换个内存条比较擅长。。。。
修不起来就出绝招,各种理由把客户糊弄走或者拿去给同行修。。。

好诚实的一个人,跟我差不多一样的状况,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绝对是漏电   用双灯的灯管测试仪测  连到一起的两个灯管  看看电流是多少,再然后测上面的接一根和下面的接 ...

没那设备。。。。

要不我回去把4个灯管都从灯架里拿出来,然后分离开用绝缘胶带包好
再通电试试看。。如果是漏电的话,这样分离开不就能测出来么。。。

网友:
我估计就是灯管的是,保护了,灯管漏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那设备。。。。

要不我回去把4个灯管都从灯架里拿出来,然后分离开用绝缘胶带包好

高压条 有吧。。  用高压条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条 有吧。。  用高压条改的。。

可以   一定要厚一点的塑胶套管

网友:
   是不是别的问题那。。。。大哥们想一想  会不会是按键的事

网友:
亮一下就灭。首先看看灯管是否有问题啊,先点灯管,看是否有问题;既然电压没有问题,那看在灭的时候,开启信号是不是也没有了呢;把那些滤波电容换掉吧;既然你已经更换了高压板,那去什么保护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绝对是漏电   用双灯的灯管测试仪测  连到一起的两个灯管  看看电流是多少,再然后测上面的接一根和下面的接 ...

我以前也换过灯管,没那么多讲究啊!焊上灯管,套上绝缘套装好就完事了啊!
另外,普通人家哪有什么测试仪这么专业的设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也换过灯管,没那么多讲究啊!焊上灯管,套上绝缘套装好就完事了啊!
另外,普通人家哪有什么测试 ...

郁闷 是用通用高压条做的   高压条都没的话  就不用修 显示器了。

网友:
确实是绝缘的问题。。。
给灯管两头加热缩管搞定吧。。。
可是加了热缩管好臃肿啊。。。塞不进屏了
最后拿钳子把线夹扁才塞进去。。。。

然后今天早上打电话客人来取走。。。他又抱了另一个黑屏的过来。。。。
半个小时后,我直接吓尿了,又是疑难杂症。。。另外开帖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