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主板只要放进机箱,就开不了机,怎么办?

楼主(2011-10-08):
如题,纳闷中!!!

网友(点评):
注意机箱金属毛刺,或者板子有虚焊。

网友:
检查机箱,估计变形了,放进去短路了

网友:
我遇到过换个机箱就好了

网友:
板子有虚焊或者轻微短路  上上去不要上紧试一下

网友:
虚焊了吧  压压试机

网友:
换个机箱试试,一般都是机箱变形引起的

网友:
好好检测看看是不是放进去有短路的情况

网友:
一是看后面挡板有没有东西压到主板里面造成短路的
二是看主板放进去有没有变形

网友:
这情况我也遇过.到最后主板挂了~~

网友:
是啊!是机箱的问题多点

网友:
虚焊或者机箱的问题。

网友:
先在机箱下面垫一块纸片,看能不能开机,如果还不能开,应该是主板虚焊了。

网友:
   好好检查一扁。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机箱下面贴点纸也不行。,。。只要发在机箱里就不行

网友:
最后放那里不修拉,。,,,头疼

网友:
主板桥接触不良

网友:
肯定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以前这种情况 都是直接叫客户换机箱的,不过奇怪的事,换下来的机箱,另拿块板子安装又没有问题。

网友:
先不放进机箱 点下  能不能点亮  然后 不就排除出来了吗   有时候 机箱断路 或机箱开关线有问题

网友:
主板和机箱有地方联电,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
机箱变形,导致主板上去之后随着扭曲,

网友:
换机箱吧 遇到好几个了

网友:
看看螺帽是不是顶住了。还有看有没有铁屑之内的东西。细心很关键的。

网友:
主板有虚焊或断路。

网友:
把线都插了吗?

网友A:
机箱底板不平整,拿木匠用的拐尺找平,用橡胶锤中等力度敲打。

网友:
以上的师傅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
螺丝 不要上太紧试试

网友:
是不是拿出来,用的其他电源点的机器,换个电源

网友:
试试看看机箱的USB port有没有短路?如果USB里的贴片互相触摸,就不能开机,我见过这种案例最少超过3次,把板拿出来就可以开机,一放进去然后接上所有的线就不能开机然后看看机箱的USB,原来是USB坏了引起的。

网友:
主板有空焊或者机箱变形造成短路,这种情况一定要细心检查

网友:
这么好的事都给你遇上了,不错

网友:
肯定是机箱变形,或者是短路(多上了支点柱)

网友:
装机都遇到过这种问题, 肯定是装机的时候有哪个地方碰到了主板,造成短路保护或者拉低了电压。

网友:
机箱变形,很容易会CPU座变形,桥也是很大问题,

网友:
两种情况:短路和变形
如果机箱背板很差劲,直接换机箱好了

网友:
可能机箱跟主板短路了,还可能是主板变形了

网友(2011-11-30):
机箱漏电或主板有地方被短路

网友:
努力顶贴ing

网友:
主板变形 或者短路

网友:
要不就是机箱变形了 ,要不就是主板变形了

网友:
板子短路吧。。